救助内屏花屏,只要外插下VGA,内屏就显示正常

楼主(2015-07-17):
一台V星的机子,板号是MS-14921板子,进系统就花屏,但只要外接插下VGA就正常了,用一天都没问题,现在没图纸,不好查,求高手们指教啊,谢谢

网友:
这种现在没见过,有见过进系统花屏的,有些是驱动没打对,不些是显卡,也有见过是显卡供电偏底。

网友:
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