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保隔不过,电压乱跳

楼主(2015-07-17):
没待机电流,,测待机电压,3-5V,从0到,3-5V循环跳

会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吗,好像都没什么测点了
哪位帮帮忙,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PQ6的控制极,电压 跳变,导致,后面的电压出来也跳变的,但充电芯片第4脚为什么人这样呢

网友:
麻烦的问题!!!!!

网友A:
先换适配器,确定公共点有无短路,断开PR75看看跳不跳?ACDET电压有点偏低,充电芯片20脚19V-6脚大概为2.5V的,4脚2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适配器,确定公共点有无短路,断开PR75看看跳不跳?ACDET电压有点偏低,充电芯片20脚19V-6脚大概为2.5 ...

公共点没短路

网友:
我算过了,19V的时候2.49V,应该没多大问题,刚刚是没调到19V,是18.5左右

网友A:
充电芯片VCC-REGN-ACDET-ACDRV就这条件,断PR75看看跳不跳?ACDET适配器检测脚分压稍低了点,看看外面的电阻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VCC-REGN-ACDET-ACDRV就这条件,断PR75看看跳不跳?ACDET适配器检测脚分压稍低了点,看看外面的电 ...

PR75 ,拆掉后没跳变,但是没电压出来。

网友:
关键是我测阻值,500欧,应该是正常。

网友B:
查保护隔开 正如你说 公共点电压跳变引起的待机跳变

可能是保护隔离芯片坏了

网友:
那应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保护隔开 正如你说 公共点电压跳变引起的待机跳变

可能是保护隔离芯片坏了

哦,手上没这个芯片换来试一下,看来只能是订个芯片回来了。

网友:
保护隔离芯片换一个看看

网友:
换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保护隔离不过  就是你的电源有问题   我修过过两台这样的机器了   我有两个电源  用其中一个电源就跟你描述的一样   换另一个电源就就好了   要不你试试适配器也行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就会好的额

网友:
换了充电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先查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条件满足的话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在PR75加个19V,3-5V出来了,也不跳了,说明是充电芯片这个部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明显后级短路   保护

网友A:
PQ6/PQ14/PC51这些有无不良的?芯片的REGN你测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6/PQ14/PC51这些有无不良的?芯片的REGN你测过没有?

PQ6,换过,PQ14换过,REGN:6V

网友:
PC39-PC51可以去掉吗

网友:
原来是PC145坏了。这个东东有什么用。

网友C:
直接把PC144换掉PC145,就好了。还有一个是待机3-5V是开机后才有的。当时以为待机电路有问题,结果想想会不会是开机才有,结果还真是,但有一个问题了。不正常的时候,为什么会有,3-5不断跳,难道是瞬间出3-5V,然后开机才出来

网友:
慢慢查,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PC144换掉PC145,就好了。还有一个是待机3-5V是开机后才有的。当时以为待机电路有问题,结果想想会不 ...

我的故障跟你一样,待机电压上下跳!我把PC144换掉PC145怎么就没好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手头上有个换了电源就好,弄得我稀里糊涂的,

网友:
重点查第一个MOS管G极所连元器件

网友D:
出了结果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了结果告诉我一下

直接连第一个管子DS级能正常开机的!就是插电池不能充电会大短!

网友:
那是因为第一个管子直连才出现 装电池大短

网友:
最好不要直连哦

网友D:
像神舟的装电 池大短一般都是第一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先把PQ6/PQ14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神舟的装电 池大短一般都是第一个管子击穿了

这台机子有可能有这个通病!三五伏上下跳!该从哪下手呢?充电芯片换了也不行。。

网友(2015-08-29):
说换电源的那个,难道你维修不用可调电源的吗?

网友:
感觉还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前几天遇到过一个就是一个管子漏电导致的19v上下跳,有时可以进系统,用一会掉电!

网友:
电流表跳吗  如果跳的幅度大可能是短路引起,不跳就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电源要调到20v 才行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

凤城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后面肯定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PC144换掉PC145,就好了。还有一个是待机3-5V是开机后才有的。当时以为待机电路有问题,结果想想会不 ...

碰到过T420i,插可调电源,开始有0.0几的电流,然后变成0.005的待机电流,过几秒变0,这个过程中,3/5v出来又变为零,看图纸是RINKAN-2的芯片控制待机芯片出3/5v,究竟是什么原理,还请大神解释

网友:
不上电池试一下,先测量3V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隔离保护不好修啊

网友:
把PQ6短接就OK了

网友(2015-10-02):
今天也修到一样的故障,参考了楼主的思路,不行。测量充电芯片24725A,6脚取样电压,为2.56之间,4脚驱动输出跳变,记得以前修过这个充电芯片的机,取样是2.6V以上,有时用表笔量一量,又能过隔保,4脚25V输出也正常。测量R171和R170阻值正常,换掉PC172,故障现象一样。取外壳一看,输入电压是20V,调高电压到20V正常过隔离保护。这明确说明是电低造成的。慢慢调,发现19.6V能正常使用。但是客人的适配器为什么不能用呢?送修的同行为什么也开不起来?看来送修的同行也是使用19V的适配器造成的。所以我又改电组,R171改成100K,R172刚好找到个19.2K,改上之后18.5V——19.7V之间能正常使用,但是20V却不能用了。看来6脚的取样电压偏离很小,到了3.1V,4脚就停止输出25升高了。找不到合适的电阻,只能跟送修的同行说如实说,如果客人的适配器开不了机,让他换19V的。

网友:
想是后级短路引起的

网友:
排除短路,充放电芯片看看

网友:
修到这好几台公共点短路的

网友:
把pr170改成 73.5k电阻  18v-20v供电都可以用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的也是换了PC144和PC145 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吗?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对滴打阻值看看有没短路,或者把2个长管换了试试

网友(2015-11-18):
下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E:
这机器的充电芯片好容易坏的
hcding
好的 知道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的充电芯片好容易坏的
好的 知道了

网友:
打下阻值 看看是不是保护

网友:
应该是好虎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问题呀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有短路后级。保护了

网友:
有一台是换电源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和充电这块的故障,你自己试着换下啊?

网友:
看控制级正常不 ,

网友:
充电这一块嫌疑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