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接花屏,外插下显示器内屏就正常,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07-17):
一台V星的笔记本,板号是MS-14921,内接花屏,外接下显示器就正常了,开一天都没问题,找不到电路图,不知道下手了,求高手大师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内屏有没有问题,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种问题也许不用图纸也能继续维修吧
查显卡屏线等  试试 、、
祝你好运

网友:
搞完显卡,在说你的问题比较好

网友:
VGA接口在插和没插有什么变化,直接拉低试试

网友:
吹下显卡再试试看

网友:
修下显卡试试

网友B: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按照我的逻辑,可能是显卡数模转换模块不良,换显卡应该就行了。

网友:
洗涮涮VGA接口、屏线接口。测屏接口数据。

网友:
以上分析都有可能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也许不用图纸也能继续维修吧
查显卡屏线等  试试 、、
祝你好运

查不了啊,问题是要进系统才能花屏,屏线接口在散热片下,量不到,取了散热片一下就关机了,是进系统时花屏,只要插下显示器,内屏就显示正常了,还有,只要把集显禁用就不花屏了,问题是换新的CPU也一样,把客户的CPU换到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我估计应该是显示切换模块不良了,没图,不知道显示部分是从CPU输出还是从南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按照我的逻辑,可能是显卡数模转换模块不良,换显卡应该就行了。

进系统时花屏,只要插下显示器,内屏就显示正常了,还有,只要把集显禁用就不花屏了,问题是换新的CPU也一样,把客户的CPU换到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我也想应该是显示切换模块不良了,没图,不知道显示部分是从CPU输出还是从南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