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mp-1715投影机,时不时自动弹出“梯形调整”,并自动设置为最大值60,重设无效

楼主(2015-07-17):
不知道发哪个区域,先放到显示器这里吧。

爱普生的投影机,1715,开机使用比较正常,唯一问题就是隔不到一分钟就弹出“梯形调整”对话框,并自动设置为最大值60,屏幕上小下宽最严重。
不管调节为多大的梯形值,隔一小段时间自动还原为60,屏幕又变得上小下大。

开始以为梯形调节按钮接触问题,但感觉不太可能,直接按按钮,梯形值是连续变化的,不可能直接从任意值跳到60. 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有没有可能和显示器似的某个rom里保存着配置信息,然后这个信息丢失了?

希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另外还没有图纸,查也不好查啊

网友:
按键短路了吧

网友:
首先排除是否是按键问题。其次应该是主板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