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的长城z96显示器的dvi不能用了

楼主(2015-07-17):
原来以为是dvi线坏了 又买了一根  发现还是不行   vga可以用      求大神给解决方案

网友A:
鉴于楼主 的显示器才  19寸

如果没有 经验。。还是整个vga用吧

效果一点儿都没有 差别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把VGA改成DVI显示 或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鉴于楼主 的显示器才  19寸

如果没有 经验。。还是整个vga用吧

原来用的vga  屏幕横纹太多  用了dvi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把VGA改成DVI显示 或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把VGA改成DVI显示 或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没有vga和dvi切换 也没有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的vga  屏幕横纹太多  用了dvi就没了

线次了的问题。。

你买个好点儿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换跟 15或者 20块钱的。。10块钱的线不行

线粗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次了的问题。。

你买个好点儿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换跟 15或者 20块钱的。。10块钱的线不行
...

买了啊  线很粗

网友D:
DVi故障没修过,可以按VGA的来参考修

网友:
明天找个电脑试试两根线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DVi故障没修过,可以按VGA的来参考修

试着拆了  黑面板拿不下来  不知道怎么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Vi故障没修过,可以按VGA的来参考修

要是显示器的问题   买个二手驱动板换上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显示器的问题   买个二手驱动板换上行不

你是要做什么吗 干嘛一定要用DVI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做什么吗 干嘛一定要用DVI呢

用vga屏幕有横纹  用dvi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vga屏幕有横纹  用dvi就好了

那LZ弄好了吗

网友:
不是维修人员?驱动板问题,某宝买一块换上

网友:
那也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