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死机后的奇异故障

楼主(2015-07-17):
MS-7525台式主板,进dos ghost什么的一切正常 唯独进PE,BIOS或者windows就黑屏,只看到屏上有类似雪花的画面!硬盘,内存,cpu都换过……请问这到底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请问楼主。有几个优盘pe啊

多准备三个。。分别用不同的pe

因为有些兼容问题。。

推荐 第一个 百度搜《通用pe》兼容最好 第二个大白菜 第三个 老毛桃

反正我自己有三个优盘pe

网友:
不是兼容问题,硬盘都换了,bios都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