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被雷劈

楼主(2015-07-17):
下午客户送来一个组装机,技嘉M52L-S3P 的主板,说上不去网,开机试了确实如此,找不到硬件,先让师弟做了个系统。 不行
。好吧,再来 加了独立网卡
不行。 换我上,PCI A14 对地10
网卡指定挂了,吹下组织100+ 正常了
,再次上电跑C1一直不过,额 ,重新拔插内存,清理内存槽好几遍 ,还是不行.................顿时蛋疼了,只好打发客户走了。
技嘉主板

网友:
客户走了之后以为自己的操作有问题,重新观察网卡旁边没什么问题,没有掉件之类的。 再看复位等有规律的10秒左右挑一下,先从简单入手吧 ,刷了官网BIOS , 还是C1
无语 ,单桥的板子 只好再加焊了。但是冷却了之后还是C1。。。。。。。。。。。。。。。。我都计划赔钱的准备了 师弟换了个电源点了一下 好了................再装到客户机器上也好了..................到最后我都没整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大电容爆了?不稳定?

网友:
特别情况
排除有没有静电啊。。什么情况
还有就是希望客人不会过几天来找你
另一种情况就是什么位置松动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好了,心里总觉得会坏

网友:
被打了可能蕊片坏了,不拆下插个网卡试试

网友:
不会电源也被雷辟出问题了吧!

网友:
电源坏了,现在电源坏的还真多

网友:
现在山寨电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