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7-17):
是感光鼓问题吗?
问题

网友:
如果有粉的话 激光器问题吧 拆开激光去擦下激光机电机上 《四方形》金属擦下

网友:
恩,我拆来看看

网友:
照一楼的方法,粉不多,或者六菱镜清理

网友:
什么机器?也有可能是加热辊那边粘碳粉了,你看下

网友:
看下可能是清洁刮板的问题。

网友:
明显缺粉的现象啊 右边有淡条啊。。。先加粉或者换鼓 。不行再看激光器

网友:
这是复印件还是一般的激光打印机出的稿呀?打印机的话换个硒鼓试下,打印机70%的功能在硒鼓上。页面上还有黑点可能是硒鼓有问题了。先换硒鼓方便,不行再拆机检查其他。

网友:
明显的没粉,或者下粉刮结块(很多鼓粉分离的机器)。
激光器问题,基本是纸张是左侧淡,感光鼓问题,样张是有规律性的,基本多是黑色点或者块(A4机器,为3-4块)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纸是哪个方向出来的?你这样问问题好像客户啊。

网友:
a4小机器是磁棍布粉不均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