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一体机无背光,板号820-3299-a

楼主(2015-07-17):
打开机器,从接口测一路测下去,发现是少了一个信号U97804脚无输出

,U9780的1脚3.3,2脚0,3脚接地,4脚0,5脚3.3,要使4脚输出为3.3,必须使1    2脚都为3.3,但是它的2脚来自U9700的47脚,测U9700的23    43     51脚 有3.3V,7     ,63脚有3.3V,37     41脚也有3.3,57脚有3.3有复位,61    62有接晶振,会起振,12脚无电压输出 ,芯片也换了好几个,真不知道这个芯片还有哪几个工作条件呢,求指教!

A1419 051-9505 820-3299-2.pdf

网友:
图都看不清楚

网友:
有图纸啊,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改个高压过去

网友:
思路清楚 。不错

网友:
改高压是最后的选择,尽量还是保持原电路的完整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没有开启信号就改个信号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启信号就改个信号过去。

谢谢指点,这个办法可以参考,对于其它品牌的机器改一个一信号过去是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苹果的机器,改了信号,虽然可以让背光亮起来,但是进系统运行起来会很卡的,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

网友:
直接改高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