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不触发。

楼主(2015-07-17):
E430C不触发。拆机看没进水,没修过,没特别发烫,就是待机芯片附近有点热,但不是待机芯片热,测无3,5v,测3,5v阻值正常,测公共点短路。。。。原来是保护了。网上说基本都是某个电容短路,给我拆了10几个电容后还是短路,,,不想拆了。。因为没有可调稳压电源,,,所以没办法烧鸡,,,用了12v--24v的可调液晶电源直接接到公共点烧,,,本来想调12v的,,结果调错了。。调成了24v!!!,一通电看到了一点火花,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果不短路了。。。板好了。。。通电亮了。。。幸好没烧坏,,,还烧好了。。。。

网友:
24V..一路火花带闪电。。楼主运气好了。。。

网友:
牛人,牛一样的维修过程。

网友A:
要是修板子多 建议配上最基本的设备
这次的幸运也许下次就郁闷了

网友:
干维修不容易

网友:
晕死 几A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修板子多 建议配上最基本的设备
这次的幸运也许下次就郁闷了

不知道要不要一直修下去,,,,维修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要不要一直修下去,,,,维修难做,,,,

呵呵 是难做 不过没有基本设备更难做

网友:
哈哈  直接烧好啦  牛人 以后还是要小心点啊

网友:
烧机大法果然厉害

网友:
楼主交好运了,调错电压都能亮机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没烧东西啊,应该是某个电容烧断了啊

网友:
牛都跑你家去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一烧就把短路的地方给烧开了。

网友:
碰到大神助你了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电压调太大 碰 一声 吓死哪!

网友:
这样也行?居然还亮机了,牛叉

网友:
我拿菜刀砍电线 一路火花带闪电       不错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