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示器算不算质量问题?

楼主(2015-07-17):
你必须接好的VGA线,显示清楚正常。接了差的VGA线显示画面有波纹。  这种显示器是有问题的显示器吗?为什么有的显示器接差的VGA线也很正常?

网友A:
接差的vga线有波纹,说明显示器的抗干扰能力差,显示器什么牌子的

网友:
设计的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差的vga线有波纹,说明显示器的抗干扰能力差,显示器什么牌子的

方正显示器

网友:
这个不能说显示器质量问题

网友:
单是接差的VGA线会出现波纹不能说人家的显示器有问题,如果无论怎样换线都是这样才能说明是显示器有质量问题。

网友:
那你还是用好的vga线吧,工厂测试的时候用的也是好VG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