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50寸液晶开机满屏竖线

楼主(2015-07-17):
一台3DTV50738B开机满屏竖线,看可以看,就是碍眼

网友:
这种估计得报废吧,看了伤眼。

网友:
先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查逻辑板的各种电压

网友:
先用点屏器看下屏是好是坏。

网友:
显示器的话,大概是排线吧,感觉像是50寸电视

网友:
50寸的电视,应该可以换逻辑板啊

网友:
50寸怎么那么大呢换个屏线不行换个驱动板

网友:
清理一下屏线接口,排除高压打火干扰,再不好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 插在逻辑板那里 用橡皮擦 擦一擦 就好

网友:
屏线 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