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R,1.00 内存不过,求思路

楼主(2015-07-17):
上诊断卡 挡59 (ff 19 20 59
实测 内存 smb 有3.3V但是没有波形 阻值相同 不上内存只有718欧姆
内存的复位 也有电,但是没有测到下拉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华硕

网友:
先刷BIOS再说呗。

网友:
我也有张这样的板子!!一样的情况!!bios刷了无数!!还是不行

网友:
我这有一块跑d7,好像不过内存,各大电压也都正常,BIOS也刷过无果,求高手解答!

网友:
刷BIOS就行,切记华硕官网的BIOS有的刷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