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无限恢复模式

楼主(2015-07-17):
机子摔过,摔了后现在是无限恢复模式,用爱思助手刷机,保资料刷机失败,提示初始化端口失败,返回值【2】,不保资料刷能刷机成功,用itunes也能刷机成功,请教各位大侠,这机肯定是硬件问题,那维修思路应该往哪里查??

网友:
CPU重植试一下

网友:
会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A:
解决了吗。也碰到一台,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也碰到一台,还没有搞定

还没,手工不好,不敢乱来

网友B:
我也磁到一台了,以前记得是CPU问题的,但是很久没弄了,忘了,现在过找找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磁到一台了,以前记得是CPU问题的,但是很久没弄了,忘了,现在过找找感觉

cpu问题是重植解决的吗?

网友(2015-08-20):
引用 网友C:
cpu问题是重植解决的吗?

没有,那台机子问题不是很严重,加焊处理就成功了,现在这台问题比较严重,看来是只能重殖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看大家修手机技术这么牛 也想着去学修手机

李暖宝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