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主板号A24EH不开机

楼主(2015-07-17):
按开机键不开机,电流0.03,测开机脚有3.28V,短路开关插座4 和6脚可开机(注:1和2脚是开机键出来)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找到头续,请大师指点

网友:
有图纸吗 ?你既然试了 46脚可以开机 那能正常亮机不 ?

要是正常 可以考虑改下线路

网友:
没找到图纸,,46脚按可开机,用电池不能开

网友:
4和6脚好像是休眠,待机

网友:
晚上终于修好,是USB接口数据线短路造成,完美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