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5-07-17):
昨天收到的主板客户说开机一会就掉点,刷bios好了给刷好了,昨天用了一天,今早上又犯病了给拿回来了  继续刷了一次bios这次没好。
在迅维网上搜了一下别人的帖子发现一个和我问题一样的就照做了    结果还是不好  下面上图

网友:
在后面连的线

网友:
这型号最多掉电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这帖子发的让人看不明白楼主究竟要告诉大家什么?

网友:
楼主你的飞线用这么粗的线?不会粘到其他线吧!

网友:
通病你只可以碰运气 这板常坏的还有温控和桥

网友:
我这儿有两片这样的板 都是焊了桥

网友:
华硕 第一想到就是822

网友:
别告诉我是COM口芯片

网友:
.楼主 拆COM口 和接的线是什么意思    主板修好没

网友:
这么粗的线    !

网友:
经常遇到啊,但是我是换822   连接HT VLD信号的。。。

网友:
桥旁边两个三极管坏也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这主板桥也会引起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