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不触发

楼主(2015-07-17):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联想G31T-LM2主板一块,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根据经验不触发的板子应该和晶振32.768有关系,于是直接更换该晶振,然而涛声依旧,由于是从料板拆下来的,怀疑本身有问题,于是重新更换一个晶振,这次能偶尔触发,不过几率不大,测晶振两端电压,一端0.65v,另一端1.96v,明显不正常,由于板子是gb的南桥,直接上BGA,一根烟的功夫,下BGA,加点,跑码。亮机,测试两个小时,一切ok,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呀,一下就定位故障了

网友B:
楼主牛呀,IO都不用看,一下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丰富呀,一下就定位故障了

其实维修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只是我的语文学的太差,不会组织语言,所以就写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呀,IO都不用看,一下就搞好了

其实维修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只是我的语文学的太差,不会组织语言,所以就写成这样了

网友:
肯定是经验丰富,直接就找到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触碰晶振可以触发·晶振换过涛声依旧···考虑换桥!

网友:
哎。垃圾的主板啊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哦。

网友:
来个图块不是很好吗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新手维修,多涨点知识

网友(2015-08-16):
设备全了就是好什么都可以换

网友:
上来都不用测电压什么的,直接确定故障点

网友:
什么5大待机条件,三大触发信号都不用查了

网友:
这节奏完全凭感觉修的

网友:
请问还能修联想G31T-LM2的主板吗

网友:
眼镜真好使,一下子就看出来哪里坏。

网友:
楼主非常利害呀,小白好好学习来了

网友:
不触发是G31、G41南桥的通病、有时候会碰到晶振、IO、开关排阻、电池呀。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