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E笔记本电脑不触发故障巧修

楼主(2015-07-17):
前几天接到一台华硕X43E,英特尔集显,板号:K43SD 2.1

接到机器时的故障是无待机电流,心想要捡钱了,乐不可支。

拆机检测发现3V5V没有出来,但公共点都有19V供电,。得,不那么简单,登记机器放在店里维修。

论坛查了下,这个系列机器不触发的故障比较多,没有图,普遍比较难修。

没有电路图,EC是IT8572E,系统供电是RT8206A。找了个EC和系统供电芯片型号一样的机器图纸N73S。

首先,先说下待机的问题。论坛上有的说这机器待机时没有3V5V,后来发现不对。如下图

+V3A和+V5A是有的,+5VA是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第7脚LDO线性电压,+5VA是由此线性5V经过5脚转换芯片降压得来作为EC的供电。

+3VSUS和+5VSUS也是待机时就应该有的,时序图上很清楚:EC发出的VSUSON信号实在开机之前就有的。

回到我的这台机器,测量发现待机时EC没有发出VSUSON信号,也就说RT8206A没有14脚和27脚两个EN开启信号。而桥芯片发过来的PM_SLP_SUS信号也没有。同时大致测量了EC的其他条件,发现供电,LID,RST信号均正常,BIOS连接脚正常;而RSMRST没有。按开机键时PWR_SW#有跳变,EC给南桥的PM_PWRBTN连3.3V都没有,更别说跳变了。好吧,按说不是EC就是桥,EC芯片可能性更大。

订EC芯片回来,换好之后发现和之前一模一样。

傻了,实在是不想动桥芯片。想起来类似的联想B460通病,先刷BIOS吧,刷了无数个,金币一大把,还是涛声依旧。

郁闷了,这虽说没有图,但我找的参考图纸还是大致都对得上的。没别的办法了,病急乱投医吧:加焊HM55吧,无效,换桥芯片的晶振,无效。

不打算修了,和客户打电话让她过来取机器。

打完电话3个小时,来了个老客户,显卡坏了的华硕K54HR。一看EC和系统供电芯片竟然也是一样的,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对照着量信号吧。

测到EC的AC_IN_OC#信号(之前量到过2.4V,虽然有点疑虑但还是忽略了)发现问题了,我的故障机此信号是2.4V,而K54HR是0V。

(一般机器ACIN是3.3V吧,所以之前量到2.4V以为没问题,忽略了。。。。。。。)
(确实是带#号,但好多图纸上这个玩意并不太准)

这里上N73S的图,由V3A_EC上拉。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原理,不知道为什么故障机这里是2.4V。

先换个排阻试下,不行。但这里就是个简单的上拉,而且EC也换过了,实在找不到问题在哪。

偶然发现,在二极管档带电测量此排阻的时候待机正常了,0.008A。而且按下开机键,可触发,WOW。此时用另一万用表测量AC_IN_OC#信号电压为0.8V。

运气真好,果然就是这个ACIN信号的问题。看来现在只需要把此处的2.4V弄成0.8V(低电平?)就好了。

飞线串联了个3.3K电阻接地,和上拉的10K排阻形成分压得到0.8V。

搞定!

至于为什么EC是好的,但这里本来应该是低电平却是奇怪的2.4V,还是没有弄懂,还请资深的坛友赐教。

唉,与其说是巧修,不如说是糊涂修,大伙凑活着看就好。

附上参考图纸: Asus N73Sv(另K43SD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我这学徒级的啥时候能登堂入室啊。。

网友:
维修一部分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啊,我这学徒级的啥时候能登堂入室啊。。

LZ我也是完全自学的。
慢慢来,多看帖多看图。

网友B:
AC_IN_OC#正常的时候就应该是低电平 下次要先查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

网友:
这样也行,适配器检测信号把

网友C:
这样人为的拉低AC_IN_OC#电压恐怕留下隐患,建议还是费点心查出AC_IN_OC#电压升高的原因....

网友:
LZ运气好啊 可惜我还没达到你这个水平

网友:
没图纸能修好就是技术了

网友D:
适配器电压分压供给ACIN>1.24V,ACOK输出为低,使PQ8807B截止,PQ8807A导通,产生低电平的AC_IN_OC#。低电平上拉还是低电平

网友:
没图纸确实不好查

网友E:
那刚开始可以用单独电池开机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不过楼主没修到地方

网友F:
是一个复合双n管坏了

网友G:
华硕的机器首要查的信号AC_IN_OC#,正常是低电平的。经常出现高电平而不能触发的。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_IN_OC#正常的时候就应该是低电平 下次要先查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

这个之前还真不清楚,谢谢指导。好像大部分机器ACIN都是高电平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人为的拉低AC_IN_OC#电压恐怕留下隐患,建议还是费点心查出AC_IN_OC#电压升高的原因....

没有图纸,只能先这样将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电压分压供给ACIN>1.24V,ACOK输出为低,使PQ8807B截止,PQ8807A导通,产生低电平的AC_IN_OC#。低电 ...

感谢指出,没图纸,我又懒得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刚开始可以用单独电池开机吗?

客户有两块电池都不能单独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的机器首要查的信号AC_IN_OC#,正常是低电平的。经常出现高电平而不能触发的。

还是修机器少了,感谢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一个复合双n管坏了

谢谢。那在参考图纸里那就是PQ8807了。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带井号的要注意结合字面意思来理解

网友:
那拉低这个信号后就可以大电池开机了?

网友:
acin 到底为高 还是低  具体 还是要根据图纸分析的  不好说的!

网友:
AC_IN_OC#低电平有效  低电平认为适配器插入 2.4算高了 没认到适配器所以不开机!

网友(2018-06-20):
楼主好厉害啊,。运气好啊 可惜我还没达到你这个水平

网友:
这样也能把机器修好,牛B了,应该是哪个电阻坏了,没有查查出来

网友:
只要有思路料板都能修的好。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AC_IN_OC#正常的时候就应该是低电平 下次要先查下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我这小白级级的啥时候能登堂入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