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改固态

楼主(2015-07-17):
1、拆下光驱(有些型号的笔记本光驱紧固在背面,而我的光驱螺丝紧固在键盘下面所以要拆开键盘) 2、拆下机械式硬盘 3、安装好固态硬盘及内存条
4、把机械硬盘安装到光驱位
5、AHCI模式开启6、固态硬盘分区(注意;关于4K对其这里要说一下,现代硬盘将每个扇区512字节改成每个扇区4096个字节,就是所谓的“4K扇区”。4K没对齐导致SSD的随机读写能力大幅度下降,最简单的就是Windows 7重新分一次区,因此Windows 7分区是按4K分区来进行的。) 7、操作系统安装(注意:固态硬盘内部的GC和Trim等垃圾回收机制,需要起码Win7操作系统才能够支持,如果你安装了WinXP系统则意味着固态硬盘的寿命会降低。因此推荐Win7或者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为了能更快的使用,我将原来的WIN7备份成GHO的格式,现在只需要还原GHO就OK了)

网友:
其实加固态一般人都会
不过知道注意这些的不多

网友:
这样机器硬盘容易坏的,应该固态硬盘放在托盘上,机器的不动还是原来的位置,因为托盘的供电不稳定,会出现机器电机不转,

网友:
这样弄得人不多  还是你牛

网友:
对齐是要注意的吧

网友:
4K对齐不用飞把后面改成4096吧,改成2048应该也叫4K对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