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 4020待机3/5v

楼主(2015-07-17):
小白给大家分享一下,大神就指导一下吧,修的dell 4020待机供电首先对地打对地二级体值,无短路,上电,待机0.006,万用表测3.3v,5v均不出
这几天黄总灌输了不少抓波大法的各种手法,直接上示波器如图
经过分析3v稳定输出,5v不正常,看芯片tps51125,经典待机芯片
查5v的pwm电路,测,5v上管G极波形正常,有23v的波形,下管G极有5v的波形,
由此可知自5v电路自举电容正常,查反馈
由图可知,R4615一端接地,一端接2脚FB1,PR4612,一端接PR4612,另一端接芯片
24脚vout1,查板子快速找到PR4615,PR4612找了很久没找到,用万用表测跑线路
找到一个焊盘和PR4615相连,无丝印,测另一端,和芯片24脚相连,位置找到了,电阻没有了
找料板,33k的电阻,哪这么容易啊,找个了30k的电阻,测波形如下
电压5v有点不够,万用表量4.8v,黄总说这个电压可以了,可能是电阻30k换33k影响的吧
这个板子是好板子,自己做故障,做坏的,坏个芯片,多谢强哥鼎力支持多给了一个待机芯片,
由于本人小白焊工不过硬,焊坏了一个,衷心的提醒大家伙焊工要“硬”起来啊,
要不然真的像黄总说的,就是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也不敢修啊,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抓的
若干个波形

网友:
好不错,抓的好波

网友:
示波器判断问题是快,就是测双通道两个手忙不过来,比较郁闷

网友:
截个图看下是什么波形图啊

网友:
下载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就一手抓波神功啊?

网友:
没示波器啊!!!哎

网友:
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