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外壳怎么拆,谁那有视频

楼主(2015-07-17):
液晶电视外壳怎么拆,谁那有视频?

网友:
这个一般是没有螺丝的,如果有就先拧了螺丝,然后是废旧银行卡伺候,千万不要用铁片啊。

网友:
外面的螺丝去掉,就是卡扣了,拆前面先

网友:
去找一台破屏的来练习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由螺丝和卡扣组成,翘卡扣的时候尤着点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几位都说了,请照办

网友:
多搞几台旧的拆拆就会了

网友:
这个要慢慢积累

网友:
一般先拆底座,底座上一般三个螺丝,有时可能是被盖子遮住了,那就先拆盖子。
有些底座不带螺丝,一拔就下来了(如三星某些显示器)
有些底座拆不下来,就得先拆壳了。拆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2015-08-19):
拆坏了在来想办法

网友:
有螺丝去掉螺丝,就是卡扣,要小心一点,不要用暴力,可以用卡片

网友:
路、、、、、、、、、、、、、、、、、过     加、、、、、、、、、、、、、、、分

网友:
多拆就知道了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每个机子都有差异,只能先观察仔细,然后再动手。先拆螺丝,然后再用卡片拆。

网友:
百度 搜拆机视频啊!

网友:
胆大心细。使劲拆,屏不坏就可以

网友:
螺丝和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