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45cmx跑EE维修

楼主(2015-07-17):
客户送来一片富士康的主板,先用刷子把灰尘清理一下,图片如下,应该是品牌机里面的主板,有长城的二维码

客户没说什么问题,丢下就走了,老客户
什么都不管,先通电试一下,可以上电
现在再上个CPU试一下
结果跑码跑到EE,CPU能跑码,那么最少CPU,桥,和总线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插上内存打值卡

1.8V供电正常,3个3.3V只有两个,发现第三个3.3没电压,第三个3.3是SPD电压,可以肯定,内存肯定短线了,于是拔下插头,翻过来一看

可以明显的看到内存总线烧了,中间断了
方法很简单,用几根细线链接即可
最后正常跑码,本来还有图片的,不知道为什么相册只有10M,我只能上传3张照片,没办法,只有把关键部位搞出来给大家看了

网友:
自己来抢沙发了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好解决

网友A:
不错了,说明楼主很用功啊,这都被发现了

网友B:
修台机主板,你们收多少钱,我们这边基本不修

网友:
不修了,坏了升级。这一样的板好的放在垃圾堆了。

网友:
富士康的难搞定啊 老是扔一边

网友C:
SPD确实容易烧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确实容易烧断线。。。。

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故障隐患?

网友:
SPD供电烧断的我也见过一次,挺爽的飞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台机主板,你们收多少钱,我们这边基本不修

普通修30快,不换芯片,不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说明楼主很用功啊,这都被发现了

还好啦,只是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款主板BIOS容易坏还有不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