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硬盘缓存是几M的?

楼主(2015-07-17):
如下图

48LC4M16A2-6G
是多少大的缓存啊。。

网友:
是4M 16位的SD内存

网友:
大小为8M*32Bit=256Mbit

网友:
32M的缓存。

网友A:
我去32M。。老硬盘有这么大。。。8m还算靠谱点

网友:
4M没错了, MT的SD内存见多去了,路由上多的是

网友:
4M..那有谁知道在固件的哪里可以改硬盘缓存的大小??我刷的固件显示的8092K的缓存

网友:
还4M呢? 镁光的读法是4M乘16位=64Mbit,也就是8MB的缓存。

网友:
哦。。楼上的高人。。原来是这样啊。。长知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32M。。老硬盘有这么大。。。8m还算靠谱点

现在有64M的缓存,兄弟

网友:
应该是镁光8m

网友:
有意思!你头都摇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64M的缓存,兄弟

看看是什么样的主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