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笔记本老烧显卡供电上管

楼主(2015-07-17):
接一台DELL 以110笔记本,来的是时候大短。经检查显卡供电上管击穿。换一个上管不短了。一开机又击穿了。这次我把上下管都换了试。开机。机子点亮了。以为好了。装机测试两小时。没有事。叫客户来取机,收钱。谁知。过了一天机子又拿 来了。跟以前一样大短。是换了管子就不短了。一开机就烧上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一起换掉吧!

网友:
有时候是QFN芯片虚焊了

网友:
管理心片不一起换?试试吧!

网友:
上管自举电压肯定有问题

网友:
什么供电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電源管理芯片一起換就行了。

网友:
是啊 电源管理芯片 的问题

网友:
把上下管和电管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把上下管和电管一起换掉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台没修好

网友:
吧管理芯片   也换掉 330的电容有没有  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