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80v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外接也是不显示,求助中

楼主(2015-07-18):
朋友的小本本原先开机显示屏还闪一下。经过几次开机关机之后,显示屏再也不闪了,整个黑屏。(不给面子啊)
开机除了主板的能正常加电,CPU风扇能转,莫其他的芯片没有发现温度异常。

外接显示器也没有任何显示。
开机之后,再按一下就能关机。
开机之后,那个显卡芯片马上发热,温度不会很高,估计2/30度。
我也是三脚猫功夫,坐等大牛指点....

网友:
自己做前排看大牛

网友A:
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能不能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看看能不能亮咯

不行啊.我试过了

网友:
按开关按一下就可以关机,按理说已经亮机了,,插拔屏线试试

网友:
问题出在显卡啊,换啊。

网友B:
测下显卡供电如果正常就换个显卡应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显卡供电如果正常就换个显卡应该好

显卡测试点在哪里啊,看半天,没有看,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