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9698

楼主(2015-07-18):
映泰tg31-a7主板上诊断卡跑9698!不上内存也是9698

网友:
CPU都没过啊!!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代码不是到显卡了么

网友:
代码可以网上查

网友:
刷刷就好!

网友:
刷个BIOS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因该是显卡没有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找个bios刷刷  试试吧

网友:
这现象应该不是BIOS 应该去查内存电路。。

网友:
BIOS刷过后不行,建议换个独显试试!

网友:
建议查一下内存条件,在刷BIOS

网友:
用内存打值卡测一下内存的系统总线三个3.3V正不正常,然后在刷BIOS。

网友:
这个代码貌似是检验显示存储器。

网友:
可以拆一下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