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显示

楼主(2015-07-18):
联想B490开机不显示,之前显存换了下,不行,然后CPU换掉了,用了几天,现在又不显示了,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那你看看BIOS有没有用问题咯

网友:
努力我看好你,做任何事情就是要细致 有耐心

网友:
此机器修过很多,都是刷BIOS好的。现在不显示了  你在看看CPU,确定CPU OK就刷BIOS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屏供电有无,背光供电有无再说呀,

网友:
这么麻烦就别整了,把显卡拆掉,改集显用

网友:
再检查一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杨叔叔            你也来灌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