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维修分享没有精彩分析只当是资料吧也没有图纸

楼主(2015-07-18):
本机故障现象为可触发正常电流上到1.2几就掉到0.1经过测量发现PL4401电压异常PU4401温升偏高换掉故障排除。通过实际测量本机型独显最后上电

网友:
你到底在说什么?

网友:
看不明白说的是些啥情况啊

网友:
老大真心没有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修的什么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PU4401坏了吗?

网友:
pu4401是什么元件啊,底下好多点脚

网友:
那个小芯片  最后米有装吗?

网友:
说什么,就是第一步搞错了,那个供电最后才出来,被他拔掉了,小BGA颗粒,傻眼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不显示,1.2掉电,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玻璃管坏了吗

网友A:
集显供电的小玻璃芯片吧,不好焊接,温度控制不好,会坏掉

网友:
不明白说的是些啥情,没说清

网友:
楼主是用手摸出来的吧?

网友:
有些搞不懂说的什么含义?

网友: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是那个芯片温度过高引起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啊。小白我完全听不懂的说

网友:
楼主是高手。 说的比较简短。@

网友:
说的是什么鬼啊

网友:
厂家省成本的杰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的小玻璃芯片吧,不好焊接,温度控制不好,会坏掉

请问那个小玻璃芯片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
PL4401 是CPU供电的电感  PU4401是CPU供电芯片 估计这个还会成为通病,这个是摸出来的根本量不了啊还没图纸,这几天感冒了迷迷糊糊的还怕忘了,发的不详细请原谅

网友:
这个东东是很难上的

网友:
楼主下次将明白点

网友:
楼主你这整的什么玩意啊

网友:
应该是芯片,温度高,建议更换试试

网友:
看不明白的说

网友:
下次楼主写完后得重新查看一下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