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屏插电不显示,信号灯不亮,怎么办?

楼主(2015-07-18):
 一台19”ViewSonic显示器VB1912wb-4,搁置了大半年,回去开机用了几天,发现显示屏里在插电源线后里面有长鸣的声音,后来一次开机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屏不显示了,信号灯闪烁!

 怀着求知加好奇的渴望,自己找螺丝刀把它给拆了,发现供电板有2个电容起鼓包了,几经周折,那两个电容换掉了,插电测试发现屏不亮,信号灯也不亮!请问大神们,这现象是为何?

网友A:
电源板坏,因为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坏,因为没有供电。

呃呃

网友:
哪都不亮,这就是没过电。。。。电源部分没作工

网友:
到天猫上淘个同型号的电源板即可

网友:
应该是楼上的情况。不通电。

网友:
电容电压及容量更换得对不对

网友:
更换一电容你都得(几经周折),要修你还是换板稳妥。保险期间你把两板全换了。

网友:
供电板故障,你换的电容换对没有。有些质量差的换上也用不了

网友B:
电源板  带不起负载吧  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  带不起负载吧  查查

好的谢谢

网友:
电容是不是按反了

网友C:
首先看下电源可有通电····测下电源板上的几个电压有没起来···没电压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下电源可有通电····测下电源板上的几个电压有没起来···没电压直接换电源板

额 好的

网友D:
你不会连基本的供电都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连基本的供电都不知道吧,

看清楚啊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好的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