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50寸液晶开机满屏竖线

楼主(2015-07-18):
一台3DTV50738B开机满屏竖线,看可以看,就是碍眼,请教一下遇到过的师傅,说下哪里问题
问题

网友:
也拍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屏上的逻辑版有问题,换屏。

网友:
驱动板或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线的问题,重新看看

网友: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的显存芯片

网友:
对 。主板的变频电路出问题 在显存和主芯片的线路 或是主程序 也有可能

网友:
逻辑板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