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495屏碎换屏之白屏 一坨锡搞定

楼主(2015-07-18):
机器型号:LENOVO M495
机器故障:屏碎  客户来换屏

此贴技术含量不高,高手勿喷哈,给大家一个思路而已

换屏,对各位来说是不是很简单,这个机器屏碎,能看到亮,但是看不到字,外接试了一下,能正常用,就直接报换屏

拿起屏装上,开机,白屏 ,再换一块,白屏,再换一块,还是白屏,郁闷啊,这几天换屏怎么老遇到其它问题
白屏有几种可能性大家应该多知道,就不多说了

我是先量了一下LED的脚位电压,先看图

有脚位定义就好办了?量了一下2  3PIN的电压是0.79V,不对啊,应该是3.3V  ,量4PIN 3.3V正常,拆开电脑,量主板上的接口2 3PIN,也是0.79V
修电脑讲的就是效率,不跑图了,直接一坨锡2 3 4连上,再接屏,正常。

最后多说两句:

1、发贴不容易,有分的帮我加点分吧,加分不扣你的分,加分是种鼓励,谢谢
2、像这种情况,换屏后白屏的,主板还有问题,大家是不是要第二次报价?加钱,还是直接修好就收开始谈好换屏的钱,不加钱,不通知客户。

网友:
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不过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
不错直接连你也不怕以后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种直连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网友:
最好还是将原电路割断呀,因为你这个有可能是屏供电的供电芯片损坏,如果继续留在板的,以后着短路就可以影响屏供电呀

网友:
学维修时师傅可不是这样教的

网友:
哈哈哈 过一个月就会 返修的

网友:
讲究效率,不讲质量,

网友:
分析一下图纸 要是没有别的原因可能就是断线了 直接连上就行

网友:
这样不太好吧。
从引脚定义来看,2-3脚是AVDD,应该是模拟供电,4脚是DVDD,应该是数字供电。电路设计里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模拟和数字部分要保持隔离,结果你这里一坨锡给连起来了。可能会导致其他故障的。

网友:
这样能同步不?

网友:
会二次报价的   这个属于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