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不触发,修好不触发后用外接显示器正常,装机后暗屏,发现是屏背光不出

楼主(2015-07-18):
E420不触发,修好不触发后用外接显示器正常,装机后暗屏,发现是屏背光不出
      同行的一台联想E420,报现象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也都好用,但电池很快用完,用适配器就不能开机,但是可以给电池充电。

      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上电,待机电流0.095A,正常应该在0.024A左右,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测公共点电压19V正常,查待机芯片U4103的1脚相位有3.3V,电感后端3D3V_PWR正常,PWM的开启:EN2 EN1所使用的开启信号是同一个3V_5V_EN也正常。

      24脚相位后的PL4102电感后端5V_PWR测量为0V不正常,断电后测量它的对地二极体值为0.300左右无短路算是正常,3.3V那边的也是0.300左右。正因为后级无短路所以3.3V那边没有造成影响,持续有3.3V输出;5V没有,不上电是情理之中,要先把这一路的5V pwm修出来。
把PTC4101这个大电容220UF6.3V拆下来测量,也有个180UF左右,不过有点不放心就换了一个,上电后居然就出5V了,看来这电容是个通病。

.
裸板VGA口接上显示器,可调电源显示待机电流0.024A左右,正常了,运行电流刷刷上去1.5A左右显示了,高兴地把机子装起来,再按开关试机,一直不显示,按开关又能正常关机,手电照射屏里面有内容,背光有问题。我维修的过程中一直都小心不可能扩大故障啊,按照同行早前的说法是电池的时候可以进入系统正常使用,说明当时背光没有问题,同行的人格也是可以信赖的不会乱说(虽然我没有看到)。好吧,从背光开启信号开始查,屏接口LCD1的第5脚是背光开启信号BLON_OUT,测量是0.4V不正常。

      BLON_OUT是由EC:U2701在收到显卡等正常后从27脚发出的一个高电平,不需要外部上拉,测量也有个3V算是正常的。

      电路图上显示从屏接口到EC这条线路是直连的,再没有去别的地方,中间也没有经过什么电阻之类的缓冲,万用表测量是1K,怪了。实物板上是有一个1K的电阻串联,位置号是R2731,测量对EC一端是3V另一端对屏接口是0.4V压降太大了,我试着用镊子短接一下,屏亮了,好吧,短接电阻两端可以交差了。

      机子交到同行手里时也聊起了背光这种情况,同行说我绝对不骗你,我说信,电脑这东西谁又说得清楚,前一秒不说后一秒的事情!相信你们也会遇到相类似的事情吧,给大伙说说,让大伙乐乐,好了!大家觉得好的话就加加分,鼓励鼓励我这个不怎么热情发贴的小小白(说真的,发个贴的时间都够我修几台机机了)。

网友A:
很经典在这学习了

网友B:
那个暗屏那个 是不是通病呢 ,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暗屏那个 是不是通病呢 ,我没有遇到过

暗屏可能不是通病,是我撞上的。

网友:
lz运气不好

网友C:
加分鼓励,机修思路值得学习,发帖更加花心思。

网友:
学习 电阻挂了! 思路不错

网友:
有思路就好办,发挥最强的想象力搞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分鼓励,机修思路值得学习,发帖更加花心思。

常常得到你的热情支持,感激不尽!

网友:
FFFFFFFFFFFFFFFFFF

蓝冰心 -10 出来灌水,早晚是要还的

网友:
细心,懂原理,有思路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常得到你的热情支持,感激不尽!

原创好帖,很用心的修机和发帖必须赞!

网友:
E420有好几个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我没有修到过
大部分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E:
PTC4101 这个也是通病没修到过,一般我遇到这个机器不开启的我直接换待机芯片,我在想会不会换待机芯片也会好呢?

网友:
还好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修了那么多笔记本,从来没遇到过修暗屏问题的,什么时候也让我遇一个修修啊,借鉴楼主的思路修

网友:
土豆版主 说我灌水    我哪里有灌水   貌似这种回复才是灌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TC4101 这个也是通病没修到过,一般我遇到这个机器不开启的我直接换待机芯片,我在想会不会换待机芯片也会 ...

现在芯片的水很深,能不换时尽量不换,假如换了芯片还不得那就乱了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EC一般在收到什么信号后,才会发出背光开启信号?

一定要往上追的话就是收到桥PCH的L_BKLT_EN,属于桥的LVDS模块,桥是通过FDI总线分析了独立显卡的各种指令后发出的,当然如果是集显的机器,桥也是通过FDI总线分析了CPU里的显示模块所运行的指令后发出的,但是对于我们搞维修的就不用深究,能修亮就行,指令这东西让厂家研究去!

网友:
3v 5v电容容易出问题 用示波器看最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待机正常后关闭 PWM吧

按这台机的现象是5V输出后后级电容不良有漏电,造成待机电流增加了71毫安,芯片出于保护的原因所以关闭了5V的pwm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待机正常后关闭 PWM吧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是6系列以后的机子才有,这款机子的3 5V受控于EC的检测到适配器以后就保持3 5VPWM一直有,在EC没有供电前是由线性输出的3D3V_PWR_2提供上拉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好奇的是,楼主你对电感的对地阻值是用什么东东测量?还有电容的容量你能准确测量180UF,用的是什么神器 ...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点电感,电容是拆下后测量,用福禄克117C

网友:
图片还带气泡,说明楼主是花了很多时间的,加分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5V短路,但就是烧不出来。最后就怀疑那个楼主说的固态电容,拆掉阻值立马正常

网友:
我有一台是有5V没有3.3 不触发,还没修好

网友:
正好有台e420   刚开始有3v5v  不触发   刷bios不行后  换了d95280   现在95280发热    惆怅的   是不是掉什么小电阻了?

网友:
背光不出的好修

网友:
查下供电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有思路,,就好修,,直接短接了

网友:
背光问题一般直接短接

网友:
我去  点背还是怎么的  这 么多问题

网友:
修好这个本真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修这种多问题的机子,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听说D95280容易坏,是通病,也修好过好几台,楼主这个没遇到过,以后会先换换3V5V电容,再换芯片

网友:
楼主修开机暗屏是主板问题,我碰到几次都是屏的问题,报价客户不修了哎

网友:
屏线下面的保险烧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经典在这学习了

这小白,。,。。,修得那么好。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给力 加分 给赞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条理,按这种思路修机器,见一个杀一个

网友:
我一台ibmT400也是暗屏,高压条上有20伏,3.3伏,没有5伏,按楼主的思路去查一遍试试。

网友:
修的不错啊啊 厉害

网友:
通病问题解决好,能省去不少时间和精力

网友:
E420确实问题蛮多的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凤翔

网友:
很久没看这种技术贴了

网友:
E420这个机器95280老容易坏了,刚修了一个

网友:
420我也修过好几台,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
学习了,暗屏是不是也是通病啊?

网友:
思路清楚,不过这机器我只碰到过,待机芯片出问题的D95830 还有屏显示不全,图像位移[这个故障。顺带说下,关于屏显示图像位移,注意主板跟D壳有几个绝缘垫圈

网友:
经验不错赞一个加分

网友:
对,一定要细心,我正在修一个DELL 1440总是短路,修好插电就还是大短,发现原来是CPU供电芯片的一个电阻腐蚀一脚已经掉了,现在正在查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芯片的水很深,能不换时尽量不换,假如换了芯片还不得那就乱了思路。
E420待机芯片 现在还好了 没之前那么贵

网友:
待机和显卡坏的多

网友:
暗屏可能不是通病,楼主好给力。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生意这么好啊,可喜可贺。

网友:
看你维修这么厉害 进来的应该也都是大师傅了 借你场地用一下 别生气哦 呵呵有意思找工作吗 江阴雄狮电脑城2楼 如果有意思可以找我 我这边急招 熟悉各品牌笔记本电脑主板相关电路特点及对笔记本相关配件,能独立的维修常见各品牌笔记本的不加电,开机不显,死机掉电,解决暗屏,白屏,黑屏,更改高压板,液晶屏,硬盘,光软驱,高压板等故障有维修经验。
能够独立进行BGA返修工作,熟悉各种笔记本的常见故障及修复方法。
学历不限(我们注重的是你的实际技能),能够长期稳定工作。
工资2000-8000(有多少能力拿多少工资,如果你有5年以上经验可以考虑每年按分红拿工资希望共同进步 你有实力我有客户)电话15852611200 或者加我微信 也是15852611200你问我工资 我看你实力 可以试用几天天 (试用期间修好一台机器给一台机器钱 笔记本50-200一台 看难度。)

网友:
你是好人好人有好报 你的帖子都可以当教材了 你很用心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运气不错 比较经典

网友:
这个比较典型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啊,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功底至少还要练两年

网友:
真够倒霉的了 不过弄好了就好

网友:
常常得到你的热情支持,感激不尽!

网友:
有一次土豆版主也给我警告了,删了贴,我想是因为他想让我们说一些技术层面的话吧

网友I:
楼主的帖子很精彩,看你的帖子,图片的 文字注释的方框很舒服,很漂亮,是用啥软件做的注释用的方框

网友:
机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问题是很多不过都不是很难的  不过修好就行

网友:
学习了  受用了

网友:
这个机的电容坏事通病,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帖子很精彩,看你的帖子,图片的 文字注释的方框很舒服,很漂亮,是用啥软件做的注释用的方框

以前用Photoshop,现在2345也可以挺方便的就用2345看图王

网友:
那要是遇到没有背光开启信号,该怎么检修啊?就是查EC收到哪些信号后才会发出开启信号啊?能具体说下哪些信号吗?

网友F:
之前的说错了  要是没有收到桥发来的L_BKLT_EN 该如何检修呢?

网友:
一般的暗屏都不用拆主板呀。。。从屏上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Photoshop,现在2345也可以挺方便的就用2345看图王

又长知识了,感觉楼主又实在,技术又好

网友:
自己碰到过 哈哈。支持一下!!!

网友J:
有可能是EC对应脚的驱动能力下降了,屏到EC之间串连的1k电阻起限流作用,楼主应该换个电阻看看而不是直接短路电阻。

网友:
楼主实力没得说啊,突然发现我们这里好忙啊济南科技市场好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可能是EC对应脚的驱动能力下降了,屏到EC之间串连的1k电阻起限流作用,楼主应该换个电阻看看而不是直接短 ...

恩,你说得有道理,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电路图上没有此电阻是直连的,实板上却有,可能是版本不同。是EC的驱动能力降低了,可能要装1K以下电阻才行,等返修的时候我会装个100 OHM左右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的说错了  要是没有收到桥发来的L_BKLT_EN 该如何检修呢?

这种情况非常少,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就只有查显卡或桥了,那个时候工程量大成本高,先直接飞个S0电的3V左右的高电平给屏5脚,如果能显示正常也有背光的话,就交货吧。

网友:
E420的机子问题多.楼主很有耐心啊.

网友:
那个暗屏那个 是不是通病啊 我之前碰到过 没搞好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强大,学习了。

网友K:
请问楼主是月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暗屏那个 是不是通病呢 ,我没有遇到过

通病不少,  不过哪来的那么多通病?    要是都可以通病。  哪来的“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好奇的是,楼主你对电感的对地阻值是用什么东东测量?还有电容的容量你能准确测量180UF,用的是什么神器 ...

二极管档测量,其实测量的是电感对地压降值,电容在这里容量减小的同时,其本身正负两端阻值也会变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可能是EC对应脚的驱动能力下降了,屏到EC之间串连的1k电阻起限流作用,楼主应该换个电阻看看而不是直接短 ...

楼主的故障在这里应该是1K电阻阻值变大,造成屏线接口5脚BLONOUT信号工作电压偏低,你说的EC对应脚的驱动能力下降也有可能。

网友:
疾风,要用,谢谢。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无3V5V的通病,,,,

网友:
中机器好多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是月饼吗?

你想多了,饼哥是大神,我们只能仰望!

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tpc4101的电容还没注意过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分析的很详细,很给力,必须赞。E420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适配器不能用 电池能用一会就没电 适配器能给电池充电 5V没有 电容不良 无短路是 经验 哦。屏背光开启 上拉电阻 不良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 细心啊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没遇见过 基本这个机器都是待机芯片爱坏

网友:
我的 这台机呀没有ECRST也不触发

网友:
这几天也修了几台呀,修好后USB还不能用呀

网友:
学习的 长知识

网友:
E420的机子我遇到过用可调电源能开机,用他的适配器就是开不掉机,换个适配器也不行,最后换个D95280好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和楼主故障很像。一个现象是屏亮度偶尔会闪或一黑一亮或完全黑掉,第二个是插电池和适配器有时不触发。但是这2个故障知识客户描述的,在我这测试好久都没出现故障!先借鉴楼主的经验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