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开机的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18):
DELL 1545开机的怪问题,开机黑屏电流跑0.8A左右,有时候报警3声有时候有背光无图片有时候又正常而且不关机可以一直使用关机后再启动问题又回到上面讲述的,加焊显卡正常使用问题一样,于是我重新BGA显卡开机还是一样,北桥也加焊过 CPU.内存也换过问题还是一样只要重启或冷机情况下再开机就会出现问题。
cpu
显卡
黑屏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二级转换电压。。。我修过MOS管性能不良的。

网友:
三声,芯片组错误,,,换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