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00c挑硬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18):
上硬盘后就卡在LOGO的画面,按ESC和F2都进不去bios,一直卡在那里。把硬盘放到其他主板上,可以进到桌面,什么都没问题。然后就怀疑神舟主板的问题。可是将别的硬盘接到神舟笔记本的主板上,又可以装系统进桌面,一切都正常,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A:
卡BIOS的时候仔细听硬盘启动是不是正常呢?有没有听到硬盘电机反复加减速的“呜呜”声,或者是磁头打盘片“喀拉喀拉”的声音?如果硬盘有异响,但是放其他主板上正常,可以查一下硬盘供电电路,可能是供电不足导致硬盘启动失败。

网友:
是不是跟BIOS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跟BIOS有关系,升级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BIOS的时候仔细听硬盘启动是不是正常呢?有没有听到硬盘电机反复加减速的“呜呜”声,或者是磁头打盘片“ ...

硬盘供电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有时间再查查。

网友:
卡在LOGO的画面时硬盘灯暗亮不闪,这时按下f10,把硬盘拿出可出现选择启动对话框,再插上硬盘选择硬盘启动可以正常启动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