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7-18):
用点屏套件测试过,也是这样,感觉应该与屏板线路有关。
显示器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程序的问题,不过居然你点过那就排除了,报废把

网友:
感觉像屏程序不对,你用通用板刷个对应的程序试试。。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容易程序不对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白,

网友:
你首先要确认是高分屏还是低分屏,高分屏很多20寸 可以上普通22寸的程序!!用通用6820可以自跳分辨率的程序板试试!!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

网友:
跳线不对吧

网友:
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通用板点屏吗,程序不对

网友:
我店里现在用的免驱驱动板就可以跳线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属于分辨率不支持

网友:
谢谢大家。我试一下

网友:
刚遇到这问题,用点屏工具点屏,正常……

网友:
应该出问题在屏上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8-10):
程序有问题 啊。。刷了就好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屏坏,建议不修,一般屏就是机器的生命

网友:
驱动板程序问题,不是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我也有一块一样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板程序不对

网友:
画面显示完整,刷匹配的分辨率程序试试

网友(2015-09-17):
程序问题可能性大,用6820跳冒试试

网友:
刷屏的码片程序试试,EDID。

网友:
刷屏啊,如果不行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程序的问题,我这也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