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L213T的神机真的无语了

楼主(2015-07-18):
自己用的一台神舟L213T不定时的花屏。。有时刚开就花有时用个几小时花。。有时5分钟内花两三次。。。
从去年开始在实地上课时都经常花。。。那时花的不利害。。。有时一天就一两次。。。

换了显卡、显存、北桥。。。每换一样都可以好好的用一天。。。
前天换了南桥。。。用了两天以为好了。。。。

没想到今天又开始了。。哎。。。。真是神机。。

外接也是一样的。。所以不是屏也不是屏线。。。。

在论坛上好像也看到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出现这个情况。。。。难道这款这个问题是通病?

上图。。。
花屏的颜色不是固定白色。。有是绿色。。有时各种色。。除了没出现过全红。。。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呵呵 内存不兼容吧 要么就换主板吧

网友:
mei feng le lu guo zheng fen

网友:
都换光了  换版吧

网友:
不定时的花屏,的确伤脑筋。但是问题只能是显卡。

网友:
换了那么多零件  还不如换台新的机器!

网友:
神州的本子质量本来就不咋滴,遇到这种情况,认命吧

网友:
换板吧 这个机器没必要这样修了

网友:
和海尔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你买张彩票吧。中奖了。买神舟的机子就这样

网友:
那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确实不想换了。。。留着当料板。。换上去的桥显卡都还是可以用。。。卖给下一位。。哈哈

网友:
换这么多只是想看看到底是哪个问题。。没想到换了这么多还是老样子。。CPU也换过一次。。。换了一样就又换回来了。。也不是散热。。。风扇改常转之后一点也不热。

干显卡显存一点反应没有。当天就花。。。

只有换北桥和南桥顶了一两天。。。。。

网友:
换了那么多芯片还不如换个板

网友:
哥们  直接换机子算了

网友:
换板算了,还折腾什么了

网友:
矽统芯片组吧,太坑了。

网友:
神舟   就这样 要搞死你 还收不到钱  换板吧

网友:
会不会是有电容不良

网友:
呵呵你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我把8颗粒显存全换了就好了
yjwxfxte
我的8颗显存全换了最先就是换的显存……然后显卡。再就北桥……南桥
详情

网友:
确实是神机没见过

网友:
神舟的老机子品控确实差,现在新出的好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我把8颗粒显存全换了就好了
我的8颗显存全换了最先就是换的显存……然后显卡。再就北桥……南桥

网友:
花的时候看看哪个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