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D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18):
ASUS 板号K43SD REV 2.2不加电,开关没有3.3V,每次放电可以自动上电显示,但这时开关还是没电压,一点都没有。
自动上电

网友:
应该还是开关电压哪里的问题,这个信号应该是EC发过来的,放电可以触发,貌似是清除了南桥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
看看EC那边的问题 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开机以后没有自动掉电吗?那果断换EC

网友:
查查 开关电压的走线 看看有没有点位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郁闷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查一下开关对地阻值,是没有上拉电压还是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
那你就跑电路看看是什么地方导致的,,能正常开机就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如果没有图纸,有点麻烦

网友:
跟南桥有没关系呢

网友:
查开关到EC线路是否通?查EC的其他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接个电阻拉个3v过来看看

网友:
查开关到EC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