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键盘问题

楼主(2015-07-18):
接到一台E40机器 键盘不能用。。开机可以进BIOS但是进去就用不了了 正常进系统的话 就完全无法用 触摸板也无法用 怀疑键盘问题换了一个 涛声依旧 然后 把触摸板一起换了 还是一样。。现在无思路中。。。求同道门指点一二。。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检查键盘,触摸板的相关电路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不插触摸板和指点杆进系统试试

网友:
刷BIOS,换个EC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触摸板拔掉就可以,,可能是触摸板问题,也有可能是触摸板的数据线阻值不对导致的,,你打下

网友:
兄弟,你这个修好了吗

网友:
单独差键盘不差触摸板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检查键盘,触摸板的相关电路

网友:
你外接试了吗,外接也一样的话,EC,BIOS,桥

网友:
单接键盘试下.不行的话考虑刷个BIOS,看下键盘到EC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ni 你进PE 看可以永不撒。有些系统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