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5-07-18):
一块板。品牌不祥,无CUP供电,CUP供电IC 12脚用表笔一个笔接地一个接12脚就跑码了,我就用线接上12脚一头接地,但是就不跑码。用表笔接就跑码。这是什么问题,IC是8802    急急急

网友:
直接换芯片吧   你不可能通电情况下  打二极管阻止吧   所以 应该是芯片坏了  或者虚焊了

网友A:
和你表笔杵不杵12脚 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表笔杵不杵12脚 关系应该不大!

但是用表笔杵一下就亮了,我看了下是4V  如果我接个4V的过去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嗯  可以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