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个奇葩的ACER 4743G不触发

楼主(2015-07-18):
   接一台ACER 4743G,来时待机电流0.01,不触发。待机3,5VOK。按下开关EC到PCH的PM_PWRBTN#信号有3.3V到0V的变化,
但PCH不送出SLP_S3。可以确定是PCH桥的问题。经过检查如下图

   R79一端3.3V,到桥的一端只有1.6V,拆下R79测量,R79是OK得。于是判断PCH桥坏。网上买一个HM55回来。
三天后HM55终于到了。于是准备换上去。在换桥以前,又通电测试了下,*脏话*,居然好了。
  这机器也太奇葩了点吧!刚来时死活都不触发,桥的32.768也是OK了,但就是不送出SLP_S3。就放了三天,今天拿出来
开机完全OK。
      同时也测试了R79的两端也是一样的,一端3.3V,一端1.6V。是在不明白了,为什么就放了三天居然就OK了。

网友A:
热了就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了就不行了吧

已经正常使用 1个多小时了,目前还是OK的

网友:
小器件不良吧   桥触发的条件够吗

网友B:
什么也没换,时间治愈了它?1.6的电压,这是啥情况,看以后这台机器有没有返修的情况吧,希望楼主到时继续报道

网友:
或许是给CMOS放电后好的吧。

网友:
要返修的 遇到过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南桥坏了  你还是等着返修换南桥吧。。

网友:
不稳定 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也没换,时间治愈了它?1.6的电压,这是啥情况,看以后这台机器有没有返修的情况吧,希望楼主到时继续报 ...

已经好几天了,目前来时还没问题

网友C: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块4843G,不触发,应该是也是南桥这块的事,EC正常发出了PM_PWRBTN信号,PM_RSMRST也为高,就是不触发!我还找桥的待机条件呢

网友:
加焊南桥或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块4843G,不触发,应该是也是南桥这块的事,EC正常发出了PM_PWRBTN信号,PM_RSMRST也为高 ...

我的等几天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维修就是这么的奇葩

网友D:
阻值有无偏小,直接给客户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有无偏小,直接给客户容易返修.

已经交给客人10来天了,客人还没说有问题

网友:
这次运气是不错,今天接一个SL410K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7左右跳变两次就掉电,回来清下CMOS就好了,呵呵

网友:
真是个奇葩问题

网友:
楼主,我遇到一台换了H55也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这个机器,东芝L505待机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放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开好了,拿走也没出问题,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

网友E:
还会返修的,肯定最后还得换
陈祖平
快一个月了,现在还没返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会返修的,肯定最后还得换
快一个月了,现在还没返修

网友:
R79超过1伏 是正常的高电平 低于1伏是低电平 估计桥不良 加焊一下再给客户

网友:
不好说,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虚汗了吧,

网友:
要试几天

网友:
进过水吧

网友:
修好就行 厉害

网友:
好运气,希望不要回来

网友:
直接收钱 返修了再说

网友:
估计是接触不良,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