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开机屏幕不亮,强制关机再开,反复几遍会恢复

楼主(2015-07-18):
Thinkpad E431开机电源灯和Fn健亮,屏幕不亮,强制关机再开,反复几遍会恢复,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就可以显示吗

网友B:
重启能亮的话 考虑下8M BIO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就可以显示吗

嗯,不过要重复多次,才有可能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能亮的话 考虑下8M BIOS的问题

是BIOS文件的问题吗?是不是要升级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不过要重复多次,才有可能进入系统

这个BIOS你试下,可以解决第二次开机才能显示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547-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你试下,可以解决第二次开机才能显示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547-1-1.html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我没有刷过bios, 也听说新手刷bios有风险,现在还是这样吗?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windows下刷bios的简便易行的方法?问题比较小白,还请见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我没有刷过bios, 也听说新手刷bios有风险,现在还是这样吗?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win ...

刷BOS其实没什么风险,,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只要刷BIOS前把原来的BIOS备份下,,刷了不行大不了再把原来的刷回去,,,如果在系统下面刷,,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要么你试试也可以,到官网下载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不过,我没有刷过bios, 也听说新手刷bios有风险,现在还是这样吗?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win ...

如果可以,帮我帖子加点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帮我帖子加点分,谢谢

我已经看到您的帖子了,已加,不过分比较少,见谅!
还想请教,下载的E431 4M和8M bios 文件,是非EXE文件,大神们一般是用什么工具刷的,我也去学习学习!

网友D:
刷BIOS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547-1-1.html这里有解决的办法,看你的机器上得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BIOS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547-1-1.html这里有解决的办法,看你的机器上得行不

谢谢,已下载两个bios文件,不知用什么工具刷,正在请教给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下载两个bios文件,不知用什么工具刷,正在请教给位大神!

编程器呀。

网友:
就是BIOS出了问题,4M 8M一起刷百分百OK,前两天刷好了一台

网友:
我感觉有关是BIOS 跟硬盘 问题多些

网友:
大概懂了些,就是用编程器连接主板,在另一台电脑用烧录软件刷,对吧?
看来得拆卸,买编程器,转接板和线,好一顿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看到您的帖子了,已加,不过分比较少,见谅!
还想请教,下载的E431 4M和8M bios 文件,是非EXE ...

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直接用WIN下的刷就行了,没必要进DOS刷

网友:
升级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谢谢 刚刚也刷了你的BIOS 好了

网友:
看看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吗

网友:
IBM的机器我看到几款也是要开第二才亮机    好像都没解决的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下载bios文件  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