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3250M 电源一体板问题!!

楼主(2015-07-18):
板型号为:715G6619-C0C-000-004K

原故障是不通电,拆开后测量400V正常,无12V输出,拆掉IC9101(LNK6766V),发现此芯片底部已爆裂,然后把些芯片周围小元件全部测量一偏没发现有坏的,12V输出后级也无短路情况,就去订了两片芯片;

三天到货,装上,通电,12V输出正常,装机,结果还是不开机,又测量,这时发现12V输出有跳变(三个并列的二极管D9101-9104)12.5V-7.8V-12.5V,来回跳,   拔下屏线后开机了,LED也正常亮,开机关都正常,(电压不跳变了)又插上屏线,还跳变,不开机;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应该是带不动负载,随后我又把C9105 50V47UF的一个小电解电容换掉,12V输出后的两个25V470UF的电容也换掉,故障依旧,现在无思路,请高手们给点意见,有修过此机的或同样板的师傅不吝赐教!!
上图 这是全板
       我是换上的芯片

       这是板型号

另外我从网上查到此板和创维32E100差不多,多提供些信息,请高手们勇跃发言!!!!

网友A:
这个是AOC的吧  1000来块  是AOC里面最便宜的一款   只是保修了两次

网友B:
这个是监控用的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监控用的的吗

电视电脑,监控都能用,说重点啊

网友C:
呵呵  换了431 和817 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OC的吧  1000来块  是AOC里面最便宜的一款   只是保修了两次

是AOC,说下问题重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换了431 和817 试试

兄弟,这板没这两元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AOC,说下问题重点吧

我的是通电喇叭就会哒哒哒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通电喇叭就会哒哒哒响

可以正常显示吗?  不对一般都电路板 都会有这2个零件的,从高压转低压都需要这样的2个零件的,另外越是好的电源越需要这样的零件,比如主动式电源的817更多,我观察过很多液晶电视,显示器,维修了也不少,没有有431 817的电路板 真的很少很少,基本就没有看到过,你描述的问题就很像是稳压反馈电路的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

网友:
确实没有看到817 ,  AOC这样设计的电路板很少见的  难道是新款电视吗

网友C:
你重点检查稳压这块把 ,估计是1117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重点检查稳压这块把 ,估计是1117这块

谢谢。。是屏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正常显示吗?  不对一般都电路板 都会有这2个零件的,从高压转低压都需要这样的2个零件的,另外越是 ...

我的是不通电 喇叭响   高压那边没问题  用手去摸那个芯片   很烫      保了两次  第一次保好了 给送过去  下午一打雷  又坏了    有抱回来   叫AOC的人过来保 现在还没有拿过去

网友:
不好修了,,5v的问题吧,,换个电容试一试哪,

网友:
在仔细检查贴片电阻是不是有坏的,把电源前级高压区的电阻量一下。

网友:
新的板子一般不会有问题,多多检查,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如短路之类的

网友:
那你还换屏吗?

网友(2015-08-27):
我手上一台和你一模一样   我的问题是通电  灰屏  屏上电压有12V   无从下手    请高手讲解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