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AMD 跑74 这板是不是通病啊,有没人解决啊

楼主(2015-07-18):
手上有两片AMD 独立的板,上数玛卡上CPU跑50正常,上内存跑74不过,看论坛也有遇到这样故障的就是没说怎么解决的,我也 修了好久,不知道哪入手了,现请高手帮忙,版号是DA0AX2MB6F0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你修道过是吗,我看论坛都没见解决,都不知道动哪个好

网友A:
很多 人都有修过,我修过很多。

网友:
加热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 人都有修过,我修过很多。

哦,好的谢谢,我干个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修桥好的

网友:
跑74应该快显示 了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