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0 CPU杂波太多,加了N个电容依然,求助

楼主(2015-07-18):
修个东芝的A200的机器,掉电,都知道换NEC电容,换了8个330上去杂波很多,又换了8个470的还一样,装台式机的10V 1000UF电容6个还是杂波很多,其他电感上无此现象,求教了,怎么解决,下面是图片

网友:
那就不是电容问题 。。

网友:
看看电感前端波型如何?上管激励或者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支持楼主的说法,最好还换一个电感试一下

网友:
  电容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样的话 把电感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mos管,上管19v的波稳吗

网友:
如果是M的CPU直接换了

网友:
先换个试试看 有可能边上电容不良

网友:
两个电感换了依然,电感前端波形正常

网友:
你确定是电容问题吗?干了几个,就不要再这上面考虑了,查别的

网友:
有可能是BIOSBA

网友:
嗯,BIOS都刷过了,关健是出来的波形带毛刺,也能点亮机器,到LOGO画面掉电,温控电路都查过了,转化电路也查了,以前师傅修的,也不知道修了哪些地方,等有芯片就把场管和芯片一起换了再说

网友:
我只想问下八个电容怎么换上去的,能装下吗

网友:
会不会是mos管本身不良?换mos管看看如何?

网友:
或许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是电容问题吗 查查别的

网友:
可能pwm芯片问题多些换个试试看

网友:
换主板吧?下这么大工夫不直

网友:
有可能是管子的问题哦

网友:
CPU供电本来就波动大.NEC大电容一般6个330的足够了..掉电可能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整个CPU 供电模块在查下

网友:
TOSHIBA啊 有NEC的 基本都是送钱的节奏

网友:
问下八个电容怎么换上去的,能装下

网友:
加个电容滤波的看看能不能啦下来

网友:
换芯片咯 加电容

网友:
控制芯片换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