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奇怪故障!求高手

楼主(2015-07-18):
客户拿来开机灰屏,有背光,无显示,拆开后我量LVDS接口电压都正常,测了一下EDID波行,居然联想LOGO瞬间出来了,等我松开探头,又灰屏了,用万用表也是,只要捅在时钟或数据任意一个地方,就能正常显示,不捅就灰屏,郁闷了,仁宝的又没小电阻电容位置标识,烦死了,有没有哪位大神遇过这种故障

网友:
加热显卡看看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松了 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试试看

网友:
加焊一下屏接口处,是不是虚焊了,还是屏线有问题,最好换一下

网友:
用过是小电压不正常 加热一下试试吧

网友A:
加焊显卡包好  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这机子也是坑,国行质量奇差,什么无线网卡门和屏幕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包好  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的了

确实如你所说,加焊显卡好了,之前一直认为EDID已出,死命查EDID上拉电阻(无零位位置号,跑线跑的),查屏线,确定都没问题后才干的显卡

网友:
楼主很给力  按你方法做OK了

网友:
楼主想的太多了

网友:
很奇怪的 显卡问题  ,

网友:
好多机器灰屏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包好  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的了

装起来就不行了,拆完后裸板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蛋蛋的忧伤啊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正常,看看屏和主板的地线有没有联通

网友:
首先看下外接显示不,如果不显示就看下显卡是不是虚焊了,加热下试试,一般就这几个问题   排除下

网友:
晕 这种机器 显卡也会坏  以后看来 显卡还是有的修

网友:
这机器已经没辄了,想换个显卡,但价格离谱,淘宝上拿货200多,悲剧

网友:
修过  直接换了显卡

网友:
这显卡是坏的挺多的   但这显卡贵啊  要200多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恐怕要换新的显卡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徐了吧

网友:
妖机啊这是

网友:
刚才看了这个发通病的,要100权限呀,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感谢了!

网友:
加焊一下屏接口处,是不是虚焊

网友:
大面积加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换显卡  还不如去交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