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1359tx 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5-07-18):
惠普 pavilion系列的都可以按F5开机    这台G4的按开关无反应   按F5能开机前天刷的BIOS好了昨天又不行,昨天又刷的EC bios好了 今天又不行了   求各位大神看看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查一下待机条件都正常不,EC和桥的

网友B:
干桥 BGA  再不行的话就两个桥一起干一下

网友:
晶振 很有可能

网友:
同楼上,晶振也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待机条件都正常不,EC和桥的

按F5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桥 BGA  再不行的话就两个桥一起干一下

你这个好像是蒙的

网友:
晶振会时好时坏吗。。。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经前后刷BIOS整理情况发现  拆机后可以按开关    有一次装机后按开关无反应   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找到问题所在    开关连接线和接口接触不良   (就是开关脚那个)换线  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经前后刷BIOS整理情况发现  拆机后可以按开关    有一次装机后按开关无反应   经过多次尝试 ...

那你量开关针电压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为什么按F5能开机?开机跟F5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量开关针电压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开关针有电压    开关也有电压   当时能开机      不能开机的时候是装好了的   量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按F5能开机?开机跟F5有什么关系?

HP   Pavilion系列的都可以F5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P   Pavilion系列的都可以F5开机

除了苹果和IBM 的机器,其他机器有可以在键盘开机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苹果和IBM 的机器,其他机器有可以在键盘开机的还真不知道

HP这种系列的这个设置是跳过开机BIOS进行开机的   开机会跳出没有检测到BIOS或者BIOS损坏   其实并没有坏   只是跳过了

网友:
修好没有  放电开机 我这里有一台

网友:
bios离sb近吗 近的话可是sb的问题

网友:
可以查查开机按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