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请问万能的【迅维】网那么牛逼有人修屏幕吗?

楼主(2015-07-18):
显示器的屏幕,【迅维】网有人修吗?17-48寸的屏幕有高手维修的吗?三星屏就更不好弄了 求高手一起探讨!!

网友A:
当然有了

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发

保证有大神帮你搞定

网友:
。。。  一般 笔记本屏  无背光什么的修一修   别的就放弃了

网友:
显示器维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屏坏一般没法修了吧,逻辑板坏还能修一下

网友:
逻辑板电路当然可以维修了

网友:
外面的 顶置 有讲 屏维修的啊!

网友:
理论上说只要屏没碎,都可以修好,但是设备和成本,技术等等等等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了

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发

屏烂你给高低吧

网友:
修屏的话找料板换芯片,不行就放弃了,没必要花时间哦

网友:
逻辑版能修   其他的不行的!

网友:
要看那几个主要信号还有1

网友:
高手是有的,只是在目前的利润下,要把自己练成高手,对心性是一种折磨

网友:
楼主说话小心点吧,你会被砸坏的

网友:
屏烂只有换屏了吧

网友:
屏不碎 应该是全可以修

网友:
不懂电路啊,就是白屏换个保险一般

网友:
逻辑板坏的话还有一点稀望。

网友:
处了个别的问题其他的不好修

网友:
万能的迅维啊、、、啥不能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