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主板 自动掉电

楼主(2015-07-18):
M2N68-LA主板 自动掉电 一块HP M2N68-LA 上电自动掉电  刚刚要亮就掉电 强制上电测得各项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时钟,复位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复位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 都正常 这个主板是单桥的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波形估计好一点

网友:
开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量一下开机按键开机后开关的电压会不会被拉低了!!

网友:
这板你把822换一边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加焊桥试试啊

网友:
大家回贴很踊跃,能真正起作用的不多。关键还是靠自己捉摸。

网友:
都在猜,,还得靠实际经验才行

网友:
支持查一下开机电压,还是各个PG,RSMRST。这些条件,可以强制使HT_VLD为高,再细细测量。

网友:
换MOS电池有惊喜

网友(2016-06-07):
我这个也掉到

网友:
楼主好了没啊,我的主板开机就掉电,图纸也没得

网友:
我刚接到一块这个板子  要么开机刚亮掉电  要么开机亮了停五秒就断电

网友:
是我的话,会先换822,先换再看情况

网友:
cmos 電池 正常嗎?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楼主解决没,有图纸吗

网友:
感觉是IO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就是桥,那个单桥出问题,是各种各样的症状

网友(2016-07-16):
有解决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