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掉电问题 头疼啊

楼主(2015-07-18):
              这个机器我弄了好几天了  ,太笨了 。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有个客户送来这个机器   ,   说是显卡的事,以前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了了,既然是这样,又是独显的机器差不多就直接报价了,说修好打的电话的  ,可是不是很顺利
             拆机,上bga   做完后上电果然亮机了  ,可是显示LOGO之后就直接掉电了 ,调到待机   还能直接出发   有时候不掉电提示时间不对,进bios  改好时间还是提示时间不对 这个显卡应该好坏   但是我这还没有货,正好也么没有什么事情,就先量量其他的条件, 供电都正常
         1    电池没有电了。换上一个新的   依旧
         2    又想到不保存时间  是不是南桥的事,开机时有点热,加焊南桥  依旧   想换南桥没有   气死了
         3    以前修道过bios掉电于是刷bios    还是一样
         4   脑袋一热xxxx艹把ec也换了。。。。
         5   外设   cpu   内存依旧
         6   后来想试试加焊cpu供电   。。。。。。
          这个时候想起示波器,先看一个对比slp  ——3    和平台复位的 一起掉的 再看电压波形                 下边这个是cpu供电 大侠门这是不正常吧    直接把滤波电容全换了  现在大家指点一下我改怎么办

网友A:
既然你加焊显卡有点效果,为什么不拿下来重植下

网友B:
这个显卡换个改良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
我要积分。。。。

谢123451989 -5 给你积分
爱上时间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加焊显卡有点效果,为什么不拿下来重植下

我重置了   忘记说了   不会好意思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换个改良也没有多少钱

这个显卡  好像60 左右吧   现在也没有   不行就换一个   问题是现在cpu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jifeng a ........

谢123451989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换个芯片 试下呢

网友D:
我也有个联想的也是掉电在修中,掉电修着真闷、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你检查过所有的转换电压没有?不要都重点放显卡上面,转换电压不正常也会掉电。

网友:
买个新显卡吧 不贵

网友:
这个显卡很便宜了,换啊直接

网友:
个人感觉  你这示波器  要着也没什么用?  完全是凭感觉去修的啊  楼主!

网友:
直接换 改良也才90多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把

网友:
你把显卡重植一下,不行就换个看看,这机器都是显卡的问题,你能开机不一定显卡就做好了啊,为什么不坚定维修的方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芯片 试下呢

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联想的也是掉电在修中,掉电修着真闷、

哎   通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