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7-18):
E420开机会亮,过几秒会掉电,先掉到0.87在掉到0.03待机,也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学习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学习~

398625933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上显卡螺丝吧 看看

网友:
拔了内存看看会不会掉

网友:
可能是硬件不兼容的问题,Y485也会

网友:
看时序查

网友:
先检查下散热吧

网友:
修到一片是CPU供电的上下管换了一组搞定的

网友:
查3V,5V的那个BD开头的芯片

网友:
弄好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 D95280容易坏,坏了以后不加电。楼主可以试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芯片性能不良引起的。

网友:
掉到0.03没完全掉下来   应该是CPU供电的乌龟壳坏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从简单搞起,散热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 是主攻点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最简单的,最可能的就是看看散热处理好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修,先简单看看散热再看温控再看Cpu

网友:
D95280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8-25):
没修好前。到处求救。修好了也不公布结果。这种人。。。。。。。

网友:
没修好前,到处求救,修好了也不公布结果。这种应该拉出去砍了,,,,,